三菱PLC的编程软件怎么不能新建工程?

楼主(2009-08-03):
安装了三菱PLC软件 GX  Developer8.0,打开软件后,想新建一个工程,结果,菜单是灰色的,只有打开一个菜单是可操作的

网友A:
安装时有没有注意到有个模式选择,你应该是选择安装成监控模式了,所以重新安装吧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主的回帖,是选择了监控模式

网友B(2014-02-21):
不安装监控模式也不行,新建 时提示初始化错误,实在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