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郑纺机FA224A系列梳棉机光洋PLC程序使其可以与台达其他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9-08-03):
由于台达A系列变频器通讯方式与台达其他系列变频器通讯方式不一样,目前台达A系列变频器已经停产,备件机器均无,这就要求改变光洋PLC程序,我们已经成功改造多台郑纺机FA224A梳棉机,如果各位有需求请给我联系,我会很快改造好您的机器,恢复生产。

电话:13526617025

楼主:
顶一下,自己顶起来。

网友A:
FA224厂家改为台达B的不少,程序是郑纺机提供并改造的

楼上改台达E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自己的FA224干脆不用通讯,直接多段速控制.变频器可以用任何品牌,没有限制

楼主:
台达E系列的毕竟便宜啊,而且郑纺机的机器改型的比较多,如果对工艺不了解是不好改的啊。

楼主:
并且有些厂家不了解的话一看面板改不了速度,会抱怨没有改好。

楼主:
有需要的吗?

网友A:
我们现在改为可以混合使用台达VFD-A和台达M变频器

用4种通信程序:

道夫台达VFD-A

道夫台达VFD-M

给棉台达VFD-A

给棉台达VFD-M

共4种通讯轮流发送,收到数据如果道夫和给棉都能够成功一次判断通讯成功,否则通讯错误

这样设备程序全部更新后,哪一台设备变频器坏一台就更换1台变频器就可以正常使用,不用大老远跑去输PLC程序

现在纺织行业不景气,你坏一台变频器就要求用户更换2台变频器,用户不太乐意

网友B(2010-08-04):
郑纺梳棉机由于台达A系列变频器通讯方式与台达其他系列变频器通讯方式不一样,目前台达A系列变频器已经停产,备件机器均无,这就要求改变光洋PLC程序,我们已经成功改造多台郑纺机FA224A梳棉机,如果各位有需求请给我联系,我会很快改造好您的机器,恢复生产。
联系电话:15212212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