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屏如何做音频输出

楼主(2009-08-03):
看台达的介绍B系列的界面具有音频输出功能是个会说话的界面,可是在软件中没有找到这项功能啊,应该如何做呢?

网友A:
这个功能将在9月份和大家见面 呵呵

网友B:
呵呵,有这样的功能,期待中!

出的话是所有的界面都会有这个功能还是某几款界面有啊?

说话是固定的语言还是可以自己录音然后等待条件达到的时候播放啊?

网友A(2009-09-04):
是可以自己录音或者网上下载wav格式的文件,可以根据一个寄存器不同的值或者不同的lsb触发不同的文件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