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报系统故障sf处理方法?

楼主(2009-08-03):
前几天标志机cpu 317-2运行二个小时报sf故障,后来搞了5个小时用了好多种方法最后还是搞好啊,。。。。。。。。。。

网友A(2009-10-05):
"SF"故障的处理

网友B(2011-10-23):
西门子315-2DPSF灯亮,但没有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C:
有些故障可以CPU不一定停机,所以就可能影响不大,建议楼上赶紧在线查看具体故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