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点狗信号,零信号,原点?

楼主(2009-08-03):
Q系列定位模块中近点狗信号,零信号具体是什么啊,跟丝杆上安装的原点传感器有什么关系?

网友A:
近点狗是到原点前的一个信号,也可以就用原点传感器,意思就是伺服电机在接近原点时接收近点狗信号,就开始减速,应该还有一个设置的,就是设定近点狗信号接到后读数多少就停止并输出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