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辨别步进电机的好坏?有那些方法?

楼主(2009-08-03):
怎么辨别步进电机的好坏?有那些方法?

网友A:
万用表量啊,机械方面无非就是轴承,还有就是是通电看定位

网友B:
踩一下           也

网友C:
通电试一下,应该知道,但是不通电怎么量,我也想知道。

网友D:
1:在不接任何设备和线的情况下,把步进电机的每根线分开,不要碰线,用手转动转轴,好电机,应该是只需要一定的力,就可以顺利的转动,中间无卡的现象,若中间出现某个位置较卡或完全无法转动时,表明电机已坏,可能是轴承移位,内部转子和定子磨损。损坏原因应为受外力过大导致。
2:把线都拧到一起,电机越大,拧动所需要的力越大,一般的电机根本就无法靠人力拧动。(拧一起的线越多,所需要的力越大。)若无效时,表明线圈坏。
3:可以用万用表量“相邻”两相的阻抗,应该都等于产品给出的线圈阻抗。
4:上设备检测,空转时,应该能达到规定的转速,在一般的转速时,发出的噪音应平稳。除此以外就需要带负载测试。具体测试参数就需要结合负载转矩和电机的转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