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知道欧姆龙CPH1的系统时间调用做法,明天下午就要验收了

楼主(2009-08-03):
本人现在做的工程,甲方要求加一功能。功能是甲方在触摸屏幕上设置两个自动运行时间,分别为每天上午8点或下午3点,时间不固定。设备按设定的时间自动运行。请问各位老师。这个程序怎么做,请写出例程,小弟谢谢了!

本人由于第一次用欧姆龙做工程,所以对软件和指令了解不精,只知道用系统时间能做,但我实在是不会。本人以前上用的都是西门子!!请各位告诉我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做,写出例程。拜托了!!

网友A:
呵呵,算你好运,遇上我了,但你别食言,忘了给我悬赏分;

你上面说的应该是  早上8:00 程序开始运行, 下午3:00 程序自动结束是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你也可以勤快点过看看 CP1H 编程手册;

CP1H 的时钟数据是存贮到指定的系统存储区的  ,A351~ A354 CPU单元的内部时钟数据,以BCD 被保存。
可由CX-Programmer 设定,执行DATE(时钟
补正)指令、FINS 命令的时间信息的写入(0702
Hex)中的任意一个进行设定。
A351.00~A351.07: 秒(00~59)(BCD)
A351.08~A351.15: 分(00~59)(BCD)
A352.00~A352.07: 时(00~23)(BCD)
A352.08~A352.15: 日(01~31)(BCD)
A353.00~A353.07: 月(01~12)(BCD)
A353.08~A353.15: 年(00~99)(BCD)
A354.00~A354.07: 星期(00~06)(BCD)
00:星期天
01:星期一
02:星期二
03:星期三
04:星期四
05:星期五
06:星期六

程序实例如下:

LD  P_On                    // 上电既运行标志,相当于SIEMENS  S7-200的 SM0.0标志位;

MOV  A351  D200        //  低字节是秒,高字节是分,              假设是D200存储字;CP1H 不支持字节地址直接访问;

MOV A352  D201            //  取低字节,既是小时值,但注意是BCD值;

ANDW   D200    #00FF   D210   //取低字节,既是秒值;

/B    D200   #FF   D212          / /BCD 除法,取出高字节,既是分;

ANDW   D201   #00FF   D214 //取低字节,既是秒值;

LD  P_On                   //下一梯级,

CMP   D210  #00

EQ   OUT    M1200.00        //  软继电器做标识;目标值8:30,  秒为0;

CMP  D212   #30

EQ   OUT   M1200.01       //  软继电器做标识;目标值8:30, 分为30 ;

CMP  D214   #08
EQ   OUT   M1200.02     // 软继电器做标识;目标值8:30, 小时为8 ;

LD P_On        //下一梯级,

LD  M1200.00

AND  M1200.01

AND  M1200.02

OUT  M1200.08       //   8:30  分的时间标志,这时可以当启动程序的条件;

求  下午3:00  的判断和上面的方法一样,或你自己想办法;很多方法,都很简单的;

我就不再鳌述了;

我看你的信息应该在这个行业也干了有些时日了吧,,这点对你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B:
EQ OUT M1200.01

欧姆龙的PLC有M吗?

网友A:
欧姆龙的PLC有M吗?   答案是肯定的,你可以看OMRON Programmer7.3  软件的指令帮助说明;

或看PLC  编程手册?

CP1H    PLC    的 M 区是   1200.00~  1499.00;它相比老的型号(CPM1A )增加了很多功能, 并且有W0 ~W512 CH做软继电器;

楼主:
2楼的,首先谢谢你!!!但你理解错了,(也许是我说的不明白),是两个时间自动运行,早上8点运行一次。下午3点运行一次。就是说两个启动时间。

请您用T型图给我写一遍吧,今天赶上甲方有别的事,也没来得及找我,明天下午验收!!

对了,我怎么感觉欧姆龙PLC用的这么别扭,真的赶不上西门子,也许是各人习惯问题!请2楼的在改一下,用T型图写出来吧。谢谢!

楼主:
对了,告诉我在这怎么悬赏,2楼的,本人做事说到做到,学会了马上悬赏,希望您按我才说的在改一下程序,用T型图写出来

网友A:
其实Siemens 和OMRON  是各有各的优点,做法不同而已,只要你了解了OLC 的原理任何PLC都没仕么本质的区别;

留下你的QQ或邮箱,我写好后,发给你;

网友A:
顺便说一下,你说的8:30运行一次,那我只提供启动标志,运行一次怎么结束这个标志,你自己实现;很简单的,复位标志,或停止等;

网友A:
我的邮箱:  miy_autumn@hotmail.com            有仕么我可以帮助到的,把需求信息发我邮箱!

网友B:
内部辅助继电器区域

1200到1499

但是不是M1200.00的写法

请好好看看手册 再说i

网友B:
助记符

理解问题   呵呵

楼主:
回复2楼,我的邮箱是WANGMINGNANA@SINA.COM,QQ6178087579 ,有时间发给我吧!对了,我的邮箱是小写的,谢谢

楼主:
这个启动标志。和、停止我自己会做。

网友A:
CPU-315 2DP ,我已经把文件发到你的邮箱了,注意查收!

euro2008   你说的没错,我知到写法不是很严格,但 M 区时泛指,中间继电器,能理解即可!咬文嚼字在这没必要!

楼主:
您发的例程我已收到!!!谢谢!!我已在邮件里给您回复!

麻烦您在教我一下如何悬赏,我好兑现我的承诺。谢谢

网友A:
我在工控网上看到的结贴方法:

4:结贴方法:

方法1:登陆后,在自己发表的悬赏主题内,会发现图示"结贴",点击即可进行结贴.,如图:

还有几种方法,你到这个连接去看一下: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90913070500002

网友C(2018-04-03):
学习了,十分感谢

网友D:
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用法,欧姆龙的地址都是数字,你实在习惯了狗屎垃圾西门子的玩意可以把欧姆龙内存或者三菱内存做你习惯了的标签即可!!

我看到西门子变频器伺服直流控制系统除了频频爆炸起火以及荣登全球行贿冠军之外,就是200以及200SMART也垃圾的要命!!至于1200前几天刚刚开封的模块就是坏的

网友E:
这个简单的

网友F:
回复内容: 对:miy_gongkong呵呵,算你好运,遇上我了,但你别食言,忘了给我悬赏分;...内容的回复! 我不知道08年的时候有没有=DT的判断指令,没有的话您的思路是很好的,有的话就得多看看手册咯

网友G(2018-05-12):
不知道什么情况,还是留着积分,等一下再用吧

网友H:
我要积分,谢谢分享!

网友I(2019-01-03):
一个个这么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