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 内置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9-08-04):
关于PLC 内置时钟的问题.

FX2NPLC ,我用触摸屏显示其内置时钟,但是感觉它的秒单位跳的很快,好象跳两下时间差不多是一秒,还有它的月份和日期都超出了限制,显示出来是25月45号,我很纳闷. 最后就是我置位M8015用触摸屏来设置时间,但是设置好后复位M8015,时间又变回原来的时间?

以上问题希望各位大大能够为我解答!!

网友A:
FX2N的内置时钟是用RTD和WRT指令来完成的,先写入正确的时钟,再就可以把写入时钟的指令删除了,再读出就可以了,在D8013-D8019中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说错了,指令应该是用TRD和TWR才对,M8015是可以不需要用到的,如果你用的是触摸屏的内部时钟就只要设置好触摸屏的时间,直接调用就好了

网友B:
有没有程序示例给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