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密码解除方法

楼主(2009-08-04):
小弟已知道该PLC的密码了!

每次下载都要输入一遍.太烦琐.

想把密码给取消了!请赐教!

网友A:
点“在线-----登陆关键字------解除“

网友B:
可以解除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点“在线-----登陆关键字------解除“

“解除” 只是暂时取消关键字。
要用"取消",然后把参数传到PL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