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机安装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9-08-04):
绕线电机改变频器控制,需要闭环控制,绕线电机轴上需要安装一个编码器,该如何安装才能保证精度,安装在哪个位置?

网友A:
我公司是生产起重机超载保护器 ,力矩限制器,动态称重装置,传感器

有需要电13537830347/0755-29641606-607殷旺QQ447481396

网友B:
安那都差不多吧.只要好安就行........

楼主:
就是不好安装,要求安装要准确,精度要高,否者编码器容易损坏,且数据也不准确

网友C:
编码器上的线应该接上你变频器的的PG卡,这样才能起到反馈的左右!

QQ:48422981   电话:13718540056  网址:www.top-cnc.com

网友D:
最好是直接连在轴端,若你的线是柔性材质的话,是否可考虑用压辊的方式?

网友E:
一般用套在轴端的,有轴伸的。

网友F:
用联轴器装在轴上,注意不能偏心,否则易损坏编码器

网友G:
我建议采用轴套式增量型编码器,一般需在原电机轴(需要有中心定位孔)上加装一段轴,编码器套装,此方式加工及安装均简单,编码器也不易损坏。采用连轴器的方式也可以,但加工及安装精度要求较高,连轴器建议采用弹簧连轴器或橡胶连轴器。

网友H: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有很多这类资料

网友I(2010-05-01):
上楼说得很仔细了,就是这样

网友J:
编码器这东西太脆弱了

网友K:
呵呵...编码器的安装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用联轴器与旋转轴相连,一种是直接套在旋转轴上

网友L(2010-07-08):
轴套或称半空心轴形式的编码器,没有经过连轴器减震,冲击全部加载到编码器上,其实是更容易损坏。只不过购买时,轴套形式的编码器较贵,使用承载级别大得多的轴承,才造成用户认为不易坏的假象。

在冲击较大,但测量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环境,可以采用允许蹿动量大的连轴器,配备Angtron编码器即可。Angtron编码器具有极强的抗震动、抗冲击性能。

北京安格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Angtron Technology Co., Ltd

公司网站:www.angtron.com

联系方式
电话: 86-010-52759689
传真: 86-010-52759689
移动电话: 15810611767 13488789447
电子邮件: jiaoxu@126.com 7677962@qq.com
MSN: itisacar@hotmail.com angtron@hotmail.com
QQ: 85470310 7677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