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在自动方式时如何实现对刀

楼主(2009-08-04):
               请问高工:

                         数控系统在自动时如何对刀:即自动时我给一位置信号,进给停止,并使坐标回零.非常感激!

                            zmwang2008@yahoo.cn

网友A:
自动对刀的需要自动对刀仪

网友B(2009-09-22):
朋友你是自已设计还是维护,如果你自已设计我看你不要问了,这个问题没法回答。

网友C(2009-12-10):
西门子802D SL系列的有测量功能就可以的,你自己查书就能看懂。比较详细,只需在电路增加几个信号就可以的,再改改PLC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2010-01-29):
你提出的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或不符合实际要求的。自动运行时收到信号,系统停止进给,因为收到信号后系统不会立刻停,需要执行降速直至停止,由于信号扫描的中断时间差,以及不同进给速度以及不同的升降速设定都会造成停止后的位置不一致。你的问题需要重新考虑你的工艺设定,不要简单以此思路解决,其实有些类似奇妙古怪的问题往往是提出者不能正确考虑问题解决方案造成的。换个科学的合理的解决思路,事情往往更简单容易。

网友E:
你所说的收到信号可使进给轴停止,可以使用中断指令,数控系统有此功能

网友F:
西门子系统就由此功能,不用对刀仪也可对刀。原理是将对刀状态的伺服轴置为限矩运行模式,本质上是一次“轻微”的撞刀,达到设定的限矩参数,系统记录当前的坐标值,完成该轴的对刀。

事实上限矩运行早就在格里森机床上运用了,如齿轮机床上的伺服顶尖就是伺服轴限矩运行的。如楼上所说,802D SL的功能说明手册就有运用设置的介绍。

网友G(2010-03-06):
问题提的都不清楚,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说的啥,还问

网友H(2010-10-24):
在机床上加一套机器视觉系统应该可以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在机床上加一套机器视觉系统应该可以吧

楼主说的事早有专门的机床功能部件实现了!见1楼说的自动对刀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