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施耐德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9-08-04):
今维修一台施耐德atv58,15kw的变频器报警scf,发现电解电容失效,换新后试机,带4kw电机开环运行,显示run为何不转,按stop也显示停止,恢复出厂设置后,设置都设了,电流,频率,功率因数,开环控制,自动调整,请高手指点一下,哪里设置有问题,谢谢

网友A:
设定的自由停车有效吗?

楼主:
没有设自由停车啊,kanle

网友B:
SPC参数设为小电机参数就行了

网友A:
如果选择了VT(Variable Torque)宏-配置,该宏-配置将AI1和AI2两个模拟输入定义为独立的两个速度给定,由逻辑输入口LI3切换。若要模拟输入AI1有效,LI3须接通+24VDC。

网友C:
施耐德atv58,15kw的变频器开环运行,显示run不转,是你没有给定,,机器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是变频之子说的一样,机器没有问题,没有给定信号,还有一台,现在抖动的很厉害,原来是报警scf,换了001108后,好了,但是运行了两天后就抖动,报过电流,我测量了一下,输出缺相,U相没有输出,请裘工,罗工,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