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动态向导中没有内容解决方法

楼主(2009-08-04):
原因:

        在用优化大师等优化软件时清理注册表时,将WinCC下的一项注册表清理掉了。提醒:以后清理时要注意,很多优化软件会无意中损坏工控软件!

修复方法:

      打开注册表:开始菜单->运行->regedit,在左边的树表里,SOFTWARE->Siemens->WinCC->Graphics Designer->DynamicWizard,

右键点击“类型”,选择新建“字符串(S)”,

然后右键点击其“名称”,重命名为“Database”,

右键点击其“名称”,选择“修改”,

将其数据修改为“C:\Program Files\Siemens\WinCC\WSCRIPTS\Dynwiz.dwd”即可。(注意:此处即为WinCC的安装目录下的文件夹)

网友A(2012-01-04):
我的注册表里没有‘DynamicWizard’键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