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V31小变频器怪病

楼主(2009-08-04):
从客户那接了三台ATV31H075N4A,0.75KW,客户反映用了半个月会自动停机,回来后我带电机正常,

请问怎么解决此类问题?该怎么着手?先谢了

网友A:
说的不明白!没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B:
变频器技术交流 变频器技术资料分享 QQ 群 56926872 欢迎加入

工控自动化行业 技术资料 案例分析 免费下载,发送到您邮箱, http://www.gongso.com/static/czlwk/index/index.asp

网友C:
你一定要了解清楚停的原因!你这样讲的太笼统!

楼主:
客户在使用过程中会无故停车,面板显示RST,使能无效,断电后重新上电,又可正常使用,一般能用半个月左右,所以我就不知道从哪下手了,呵呵,还望熟悉施奈德的朋友们指点迷津了,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是显示NST,自由停车,控制方式:三线控

网友D(2010-04-07):
停的有规律吗?是不是变频器控制端接触不良?或者是有人按了面板上面的停止键了?

网友E(2010-05-27):
一定是停电后不能再启动吧?改一下2线控制类型就ok

网友F:
可能停机减速时间太短,造成变频器过流及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变频器为了保护自身于是自动把减速停车改为自由停车,我们单位ATV58在鼓风机上因减速时间设置太短,就类似出现过这种情况。楼主不妨把减速时间加大试试

网友G(2010-07-09):
三线控制,做好屏蔽!

网友H(2011-07-04):
我遇到过,后来解决了,很简单

把参数OLL设定为NO即可

网友I:
我遇到过,后来解决了,很简单

把参数OLL设定为NO即可
我感觉这样处理不是很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