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的屏可以改变开机画面吗

楼主(2009-08-04):
好像台达的B屏的介绍里有提到可以更换开机画面,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这里的开机画面是说启始画面吗?如果是的话,在“选项”下拉菜单—设置模块参数—默认—在这里设置默认启始画面,也就是人机运行后的第一幅画面程序。如果是指人机一开机的系统初始化画面,这个是不可以更改的。

楼主:
不是程序的起始画面,是屏开机时显示的DOP-B的那个画面

网友B:
选项-〉设置模块参数-〉其他-〉开机时显示初始画面(取消选择)

网友C:
这个是用户可以在u盘上存储多个程序,这样就可以人机的sys按钮进入系统界面

 file manager----multi screen file----选择程序存储的位置,然后进入。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机器可以同时使用多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