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单元 冗余 故障 error常亮

楼主(2009-08-04):
和利时 主控单元 冗余,其中A机的 error 灯常亮(初始化时也闪动),两台主控不能自动切换,当A机(error 灯常亮的那台)单独运行时还可以用(但是没敢长时间的和全面的测试,因一直没停运呢,所以也不清楚是否所有的单元控制都可以)。

                       请教 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A:
一个方法是从别的主控站取下备用MCU更换上看看,更换时拔下备用MCU后先将掉电拨码开关拨至OFF档,再换上备用MCU等程序自动下装后再拨至ON档;如果方法还不行,最好是检修时更换机笼试试。

楼主:
谢谢,可惜我们这儿只有一套这样的系统,没有其他的站了。我的维修目标是把故障部件具体到板卡甚至芯片,如是更换机笼肯定是会修复的。感谢您的支持,谢谢。

网友B:
将备用主控单元(B机)掉电拨码开关拨至OFF档,并拔出B机,然后再插入,等程序自动下装后将掉电拨码开关拨至ON档。

最好和和利时技术服务部联系一下,电话010-58981000-1142方明1391382478

网友C:
和利时的主控单元热冗余问题,有时候关备用电源也不能实现。还有可能是通讯问题造成的。

网友D:
我也遇到了B机的 error 灯常亮,主控单元不工作。我现在用单机(A机)。B机拔掉了。

网友E:
我们这里中控的遇到过这个问题,我们把主控卡更换了!error灯亮,安全起见还是换卡吧!

网友F:
以11号站为例,可以在开始-运行-cmd确定后,在命令提示符后输入 telnet 128.0.0.XX后,输入用户名:root,密码:root后,在#提示符后,可以ping自身IP地址以及输入PING 130.0.0.139和再用telnet登陆后b机后ping自身IP地址以及PING 130.0.0.11互相如果均能ping通。显示该站的冗余网络无问题。

MACSV或smartpro系统主控有三个ip地址,其中的128.0.0.xx和129.0.0.xx是和上位机通信的a网和b网,130.0.0.xx是主控间冗余通信的网卡(xx表示站号,如10号站a机是10,b机是138;更大的站号依次加1)

如果冗余网卡间均能ping通,则排除主控内网卡以及机笼问题。如不能ping通主控的IP地址,则对应的主控内的网卡估计损坏。需要维修。

主控间不能冗余的情况分几种:

1、主控间的软件版本不一致,smartpro和MACSV系统有多种主控版本。

2、主控内的网卡或机笼有问题,可用上述方法判别

3、主控内的SRAM区内的文件损坏导致冗余进程以及备份文件无法复制。这个则需要找机会对主控进行一次全局下装,可以恢复。

网友G(2009-09-13):
我也遇到过,两台冗余服务器不能彼此切换,而且我服务器内部的日志什么都没有记录。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马上要停炉了,按照大家的方法试试,解决问题后各位都有奖赏,方法正确的一定加倍给分。

特别感谢大家,  祝大家工作顺利 愉快。 期待着好消息。

网友H(2010-05-08):
版本不同引起的可能性比较大,具体可查看控制器的版本查看和刷新手册

楼主(2010-10-28):
哎——————

很多问题搞得焦头烂额,把这个事儿给忘记了。

现在已经解决;

原因是;电子磁盘(实际是个存储芯片,俗称电子磁盘)损坏了,不能写入数据照成的。更换后考入数据即好使了。

感谢大家了。

网友I(2011-06-23):
1 更换DPU,2强制下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