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16报F029,知道的帮下忙?

楼主(2009-08-04):
西门子6SE7016的,是540直流进去的那种。车间里拿来说报F029,里面2个直流的700V/25A的保险丝坏了,换上保险丝上电带电机运转没出现F029,运转了1个小时关掉了。今天一早,继续运转测试,一开始报F029,复位后,能运转,早上到傍晚测试了8个小时也没报故障,电机还在继续让它测试。请大家指点下,为什么F029能复位掉,这个故障真实存在吗?QQ:252358650 手机:15158281768

楼主:
运行了32小时还是没出现F029,我觉得F029这个故障肯定存在,到底要查哪些问题呢?IGBT,A1,其他6块触发片,084周围的电路?

网友A:
这是西门子变频器通病,一般检测电路有问题,更严重的是SIMA芯片坏了。我是专业维修变频器的WWW.xltsz.com       联系电话:013052817560 张工

网友B:
我碰到过的情况是CUVC板坏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紧急求购西门子6SE70系列55kw二手变频器13522320288

网友D(2009-10-06):
应该是CUVC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