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电磁阀经常会卡死

楼主(2009-08-04):
我们厂环境很潮湿,电磁阀经常里面会有水,会卡死。不知道这水从空压机里来的,还是环境中水蒸气从消音器进去的。请各位兄台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们厂也是的!跟你说的情况差不多!

网友B:
是空压机里来的,加个气水分离器啦,还在气水分离器加白光油啊

网友C:
还要加冷干机

网友D:
一般要在电磁阀前面加一个过滤器的,加了过滤器之后电磁阀中应该就没有水了.

消声器都是朝外吹的,应该不是环境中的水蒸气!

因此建议楼主在电磁阀前面串加过滤器.

网友E:
涡轮流量计支持ls的说法。

网友F:
空压机要天天放水,要是特别潮湿的地方,每隔3-4个小时就要放水一次,这样你的电磁阀就不会常常锈死。

网友G:
           水是空气通过空压机里来,要加冷干机,能自动排水。

网友H:
加一个油水分离器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I:
电磁阀前加一个过滤杯。

网友J:
空压机出气口要冷干机啊,还要加水分离器

网友K:
加冷干机,另外在电磁阀前加过滤减压阀我们用的型号是AFR—2000,作用是过滤压缩气中的鉄锈及杂质,楼主说的水应该不会把电磁阀卡住吧?

楼主:
会不会是空压机油有腐蚀性,造成密封圈变粗,把导芯卡死。有没有耐油的电磁阀

网友L:
    随压缩空气过来的油、水、杂质。   导致电磁阀阀芯堵塞。

     记住空压机每天排水,这在空压机机身上都有标明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排过。。

另外建议装台冷干机,  再加两个过滤器。。  几年前我们这也是经常坏电磁阀,  在空压站装了台冷干机后,  现在几个月也才坏一两个。

网友M:
加个气包,下面装个排污阀,经常排污,装气动三联件

网友N:
还是环境中水蒸气从消音器进去的-------

楼主也太有想象力了

你们工厂的气路不完善

电磁阀也很烂

网友O:
引用 网友L:

    随压缩空气过来的油、水、杂质。   导致电磁阀阀芯堵塞。

     记住空压机每天排水,这在空压机机身上都有标明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排过。。

另外建议装台冷干机,  再加两个过滤器。。  几年前我们这也是经常坏电磁阀,  在空压站装了台冷干机后,  现在几个月也才坏一两个。

压缩空气要上净化器,滤除杂质;要上冷干机,去除水气。

气管道上还要再装滤清器、气控三联件(可以自动排水的)。

网友P:
你厂的空压机要加干燥机就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

网友Q:
空压机的压缩空气包含一些灰尘颗粒,容易使阀芯卡死。增加净化器,他包含过滤网要好得多。我单位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R:
也许你们厂已安装了空气干燥,要看它工作正常不,是否冷冻和自动排水。另外气动部件前一定要安装合格的油水分离器。

网友S:
在电磁安装气路板入口安装一个三联件(其中包括过滤器、减压阀、油雾器和压力表),卡死主要是因为杂质和水,有了过滤器和油雾器就好多了,另外在工业现场空压机出来的压缩空气要先到储气罐再到电磁阀,如果有主要是杂质卡死的。

网友T:
是空压机里来的,加个气水分离器啦,还在气水分离器加白光油啊

同意2楼

临时解决可拔掉进气管 滴些油进去 再插好进气管反复手动开关数次搞定

网友U:
是空压机里来的,加个气水分离器啦,还在气水分离器加白光油啊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V:
定期给空压机的汽包放水

网友W:
电磁阀内的水是空压机的,在空压机后加一油水分离器,按时放一放空压机气包和分离器内的水。

网友X:
装个抽水机。。。。。。。。

网友Y(2009-09-10):
水油分离器----正解!

网友Z:
水是从空压机里出来的,在电磁阀的进气端加一个油雾分离器。

网友AA:
现在的空压机,水油分离器,冷干机都是有设计安装的了.

你机组的放置是不是应该选择干燥通风的室内啊.

你现在才来加装,水油分离器,冷干机,成本可不小哦!!

给空压机帮家吧!

网友AB:
三连件呢???????????????

网友AA:
可以这么理解.只不过不是一个整机.而是安装设计上就可以把这几样设备都考虑进去.

统一选择地点进行安装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