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的最低频率

楼主(2009-08-04):
请问有经验师傅们:我们的一个设备减速部分定死了,只能用变频器调速,变频器运行的最低频率能不能在4~5赫兹进行运行?

网友A:
变频器最低频率可以在4~5Hz运行,但如果长期运行终究不好,并且变频的输出功率将随着速度的降低受到影响。

网友B:
可以,如果电流大会发热,另加一风机散热

网友C:
变频器没问题,主要考虑普通电机在低速时的散热问题

网友C:
宝米勒变频器-性价比极具竞争力的电机驱动专家!欢迎垂询:02022105786牟先生

网友D:
去掉减速箱,电机的转矩不够的

网友E:
用变频电机就可以了,间接转矩绝对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F:
谁设计的?乱来。一点机械常识都没有,

网友G:
应该说很短时间可以这样用,长时间会烧电机的吧。最好看一下4,5HZ时的电机的运行电流和电机的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