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电机为什么发热严重?

楼主(2009-08-04):
22KW的变频器驱动22KW的风机电机,运行频率43HZ左右,运行电流不超过30A,但电机发热严重,能达到七八十度,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另外现场环境温度不高。

网友A:
变频器的电压是380V三相,还是220三相的,在检查一下马达是否好?

网友B:
主要是看电机的冷却方式,如果是风冷,则冷却风扇达不到额定转速,冷却效果不好,另外由于变频为高频载波,电机运行时线圈温度本身就高于工频运行。

网友C:
如果你所述情况真实,那就增加变频的载波频率,增加载波频率有利于电机,输入到电机的波形较好,但不利于变频,变频器的损耗较高,变频容易发热。

楼主:
答复楼上的:变频器是380V三相,电机冷却方式为风冷,运行在四十多赫兹,应该没问题。三楼的方案我正在实验,载波频率为12,最大设置为15,曾试着调低到6但电机动静较大。

网友D:
我想主要是因为电机没达到额定转速,风扇输出风力不足,

网友E(2010-12-16):
你的电动机是不是用铝线绕包啊!电动机质量不行

网友F:
认同楚留香的说法,风扇转速不够而达不到转速,冷却效果不好,载频过大,造成电机过热

网友G:
22KW的变频器驱动22KW的风机电机,问题你是用过很长一段时出现我问题, 还是刚刚用出现的.  问题明确才能分析所在.

网友G:
上面打错了一个"我"字,抱歉!

网友H:
不知道你的电机是不是普通三相电机?如果是那冷却风不够,应该用专用变频电机,强冷风机是不受速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