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LC程序

楼主(2009-08-04):
要求用功能指令.题如下:有六个灯,按下起动开关后,依次从第一个到第六个,第六个再到第一个,依次各亮一秒,如此循环十次.有急停开关. 有什么步少的程序

楼主:
0.LD X000,1.SET M0,2.LD X001,3.RST M0,4.LD M0,5.ADN M8013,6.OUT C200 K5,11.LD M8011,12.DMOV C200 D10,21.LD M1,22.OUT M8200,24.LD= D10 K0,29.OUT Y001,30.RST M1,31.LD= D10 K1,36.OUT Y002,37.LD= D10 K2,42.OUT Y003,43.LD= D10 K3,48.OUT Y004,49.LD= D10 K4,54.OUT Y005,55.LD= D10 K5,60.OUT Y006,61.SET M1,63.END这是我自己编的,效果能达到不过有63步,请问还有没有更简单的

网友A:
用循环左移指令来实现

网友B:
要么用移位指令,用的指令最少;其他的实现方法都差不多!

网友C:
以下是梯形图,共32步,如果没有循环10次自动停止,还要简单一点。

希望各位提供更加简单点!

网友D:
是啊,移位指令好用

网友E:
移位指令好用,m8013移位信号。

楼主:
刚学习PLC,学习了,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C:
回答lixing:

K4Y000对应Y0-Y17,

MOVP K32 K4Y000是脉冲传送,它相当于SET  Y005

网友F:
用移位指令应该是很好的

网友G:
  楼主描述的“循环”功能与他给出的程序功能有一点点差别:

网友G:
  楼主在顶楼的描述中关于“循环”的概念在表达上也是模糊的。它让网友们在理解上容易产生“歧义”:

      根据楼主给出的程序并结合楼主的描述,按照楼主的确认:程序的运行功能“效果能够达到”来看,这个“如此循环十次”中的“循环”很可能是指“‘输出位’按照排序规律向‘相邻位’移动‘ON状态’”。只要“输出位”的“ON状态”向“相邻输出位”移动1次,楼主就认为它实现了一次“循环”!

    因为:Y1→Y2→Y3→Y4→Y5→Y6→Y5→Y4→Y3→Y2→Y1      这个“ON状态”移动的过程正好是“ON状态”移动了10次。

楼主:
我说的就是上楼的意思,看楼上的程序,好像有点浪费PLC点数,K4Y000 应该是Y0-Y17。一共用了16点,

楼主:
对上面两位前辈提供的程序真有点不明白

网友A:
理解题目有误,待会再重传我的程序。

网友A:
程序已写出,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G:
    这不能赖“周铎良”网友的“理解”有误!因为人们正常对“循环”的理解就应该是:从某一个起点出发,经过一段过程又回到这个起点再从这个起点重复前一段过程,连续周而复始就叫做“循环”!而这个从某一点出发经历一周又回到该起点就叫做该“循环”所完成的“一次循环”或者说在这个程序例子中我们完全应该理解“循环1次”即为:“ON状态”从某一个“输出位”移动一系列的位置之后又回归经过该“输出位”。“如此循环十次”就应该是经历10次这样的“回归”!

  但是,从楼主提供的程序来看,其中根本就没记录这个“回归”事件的相关程序内容,却这样确认“效果能达到”!显然应当说是楼主对“循环”的理解有误!

网友C:
理解有误,按楼主的要求,重新编了个程序,可能有点繁琐,望各位提出更简单的。

网友G:
  我就是喜欢看“周铎良”网友的程序!很受启发!          这第16楼的程序很好,很接近楼主的要求,但是还有一点点不足(这是我的拙见),它是:“Y0的ON状态”的持续时间不足1秒。

   我的拙见谨供“周铎良”网友参考。

网友A:
确实是这样,各位网友看能否对其作些修改。

网友H:
电话:15817752475 http://shop58641643.taobao.com
特价销售各种型号品牌编程电缆、CP5611卡、总线电缆、连接器锂电池、导轨!电话15817752475
大家早上好!我司现特价销售各种型号PLC编程电缆!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富士、台达、松下、施耐德、永宏、GE、HITECH人机界面、PRFACE人机界面、AB、爱默生等各种品牌的PLC编程电缆!西门子附件! 西门子CP5622通讯卡CP5611、总线连接器、总线电缆 20针前连接器 40针前连接器 CP5611卡 DIN导轨、热插拔导轨 PLC锂电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这样,各位网友看能否对其作些修改。

  回应“周铎良”网友:

网友I:
呵呵,还行.三陵不怎么会

网友A:
谢谢wanggq,下面是采用字右移指令来实现,数据1,2,4,8,16,32,16,8,4,2,1的存放方法同22楼,不用间接寻址。

网友G:
   和“周铎良”网友交流就是能受益!象这样的网友多多益善!

        我认为第24楼的程序中,第3条及第9条指令中的第3个操作数都应该是“ K11 ”而不是“ K10 ”。因为有用的数据是11个,而不是10个。而且,第9条指令与第10条指令的前后位置应该对调一下,让“MOVP      D100       K2Y0 ”放到“字右移指令”的前面去才正确!

   我的意见谨供“周铎良”网友参考!

网友J:
楼上的很好呀

网友A:
多谢wanggq的指点,现修改一下,BMOV D200 D100 K10 中的K10改为11。WSFRP D0 D100 K10 K1 改为WSFRP D0 D99 K12 k1,按wanggq网友建议修改后程序还是有些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仿真试一下。更新如下:

网友K:
MITSUBISHI
Q02HCPU
没有用过FX系列的,不太清楚FX的程序怎么写

网友K:
不好意思,刚才传到2张相同的图片了

网友L:
喜欢这样的探讨!不错!

网友G:
  对第25楼的内容的补充:

   (下面这个程序所用数据数据1,2,4,8,16,32,16,8,4,2,1的存放方法同22楼)

网友G:
  把“BMOV指令”及“WSFR指令”的第3个操作数都改成“K11” 并把“字右移指令”调整到“MOVP  D100      K2Y1”指令的后面来,用以实现先“传送”,后“移位”。

        在复位的环节上,取消“OR=    D100   K0 ”这一“或条件”不会影响程序在“循环”一周,“ON状态”回归 Y1 时“ON状态”保持 1 秒之后,Y1至Y6全熄灯的题目要求的正确实现。

网友A:
下面程序与22楼wanggq的方法相同,只是稍微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