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出现死机现象

楼主(2009-08-04):
我用PWS1711与三菱PLC连接,在触摸屏上设置参数时,经常出现死机现象(PLC程序仍正常进行,动作正常),也就是屏幕卡死现象,无论你再怎么按触摸屏,触摸屏毫无反应,仍是设置数值画面。这是不是触摸屏本身性能的原因呢。

网友A:
可能是触摸屏老化,造成触摸不管用了。

专业维修触摸屏,如海泰克,西门子,三菱等品牌,(故障如碎屏,触摸问题,黑屏,白屏,死机等现象)

联系人:李小姐,电话:010-88251886,15810477291.

楼主:
刚买的触摸屏啊,才用几次而已

网友B:
如果线没问题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C:
应该不是触摸屏老化,我能解决.周工:13751869826

网友D:
线是没问题的,线有问题会提示通信不上。可能是你的画面设置太多了,屏的处理器速度太慢了。另外,如果屏有设置限定使用时间的功能的话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E:
济南创捷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plc、触摸屏电话0531-86972485/13645311690栾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