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伺服电机用POWER MATE和DSM运动模块的区别

楼主(2009-08-05):
我们公司有一套系统是用的GE DSM控制四个伺服,还有一套系统是用的POWER MATE iH

DSM的直接用指令给定速度,可以很容易看到,但在POWER MATE 的控制程序里面看不到控制速度语句

请各位大虾指导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A:
POWER MATE 应该是数控系统吧?和运动控制模块应该是有区别的。

楼主:
我知道啊

但也可以用在运动控制中的

问题是它的速度是怎么设置的呀

网友A:
是不是给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