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控开关的接法

楼主(2009-08-05):
这中接法较为常见,两地控制能够实现

楼主:
在工地上看见一哥们这样接的线,也能实现两地控制

楼主:
请大家分析一下两者的优缺点。

网友A:
头的一种好,开关三根线,灯头火零线不会反.

二的一种,进线开关要五根线,灯头火零线会反.不安全.

楼主:
哥们说第二种有第二种的好处,能从开关处取220V电源接插座

网友B:
第一种接法较第二种安全,第一种解法在更换灯泡时存在触电的可能性!

网友C:
第二种方法灯头有短零线现象,存在安全隐患,不可取。

网友D:
第二种接法能实现两地控制但是不安全,建议不要用这种接法。

网友E:
第一种接法安全,第二种接法不安全.

网友F:
第一种的接法比较好,安全有效,在教科书中一般都是介绍第一种接法。

网友G:
这太常用了,第二种有危险不可取。

网友H:
第二种接法一看就知道不是电工接的 野蛮操作 如何第二种接法是电工接的那电工证值得怀疑

网友I:
第一种接线比较安全,但在开关盒内要接插座的话需加零线,第二种接线加插座比较方便而且节约了一根线,但此接线在开启日光灯时容易在开关内造成短路,在检修时容易造成螺壳带电而不安全。

网友J:
这个双控开关的接法是一个农民装璜工告诉我的,

原来我一直想不出来这种方法,却是一个农民告诉我的,

使我痛苦了多少年。

楼主:
呵呵,第二种接法就是一农民工接的,让他画图画不出来,就知道这么接,我是根据他的接法画出图来大家共同商榷的。

网友K:
第二种方法虽然是可以用,但是不安全。有时会产生开关内部短路现象。。。现在开关内部都是跳板式,开关使用时间长了跳板可能会磨损那么当你安开关的时候就会发生里面短路现象了,我们到小区楼内已经处理过多起第二种方法的双控电路。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L:
还有这样的接法

网友M:
各有好处的。第一种安全一些。第二种的方便一些

网友N:
实践出真知。各有千秋。与农民和工程师无关。

网友O:
很有创意的双控开关接线。学习。

网友P:
12楼说的全面..不是各有千秋.第二种是根本不能用..有规定1. 一半机会断开零线.而且灯头二端均是火线..2.就是开关通断会产生电弧.如果电流稍大.短路的风险极大

其实还有第三种接法.和第一种类似也符合规范..会第一种就好..

网友Q:
第二种接法都不能用的,会短路的!误导别人!

网友R:
支持!还有就是如果作用于光管的话,火线通电会有弱光,严重时加闪烁,屋主不满…

网友S:
引用 网友L:

还有这样的接法

上图的接法和第二种接法是一样的,画法不同,也是不安全的。

XW:人家认为接法不一样。每个开关都是就近接火线、地线,比较方便。而第二种接法却要用很长的两根线专门把两个开关连起来。

东方:那就有无穷多的接法了。如果两处的火线不是同一相的怎么办?

XW:那就麻烦了……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不同接法还有吗?

东方:有!

XW:这是谁告诉你的?
东方:是一个小工。

网友T:
解法好多!支持一个!!

网友U:
我们大都是接的第一种,检查故障也容易,安全隐患少。

网友V(2010-02-06):
对:[明月夜] 关于

这个双控开关的接法是一个农民装璜工告诉我的,

原来我一直想不出来这种方法,却是一个农民告诉我的,

使我痛苦了多少年。

内容的回复:

你连农民工都不如,还这样看不起农民工,在过若干年你们这些假洋鬼子替他们打工都不要你.还冒充高贵?

网友V:
我人为还是第一种方法比较安全一点,也是常用的一种。我很佩服这些农民工。他们肯动脑筋,有创意。但要注意安全。安全大于天吗

网友W:
双控开关我也是装修的人教我接的

网友J:
对:[明月夜] 关于
这个双控开关的接法是一个农民装璜工告诉我的,

原来我一直想不出来这种方法,却是一个农民告诉我的,

使我痛苦了多少年。 内容的回复:

--------------------------------------------------------------------------------
你连农民工都不如,还这样看不起农民工,在过若干年你们这些假洋鬼子替他们打工都不要你.还冒充高贵?

-------------------------------------------------------------------------------

“君子”都说要尊重农民工,实际心里谁也不尊重农民工,嘴上说的,不等于心里做的。

国人的虚伪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不是农民的人肯做农民,我就相信他是说真的!

网友X:
只有第一种接法可取,后面的几种其实是一种,我十几年前因为为利用原来的线路就接过,使用了将近十年,亲身体验了它的利与弊,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弊端。这种方法如果接的是电阻性的普通灯泡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使用的是带电感性元件的如日光灯的话,当你快速开关灯的瞬间,电感性元件产生的瞬时反峰电压会在开关触点上产生很大的反峰电流,极易使开关烧死粘连,尤其是现在一些质量低劣的墙壁翘板开关。其中我换过几个,到最后还是改回了第一种接线方式。利就是在开关处可以接插座。

网友Y:
也就是叫双联控制,一般楼梯灯都是这样接的,也有三联的

网友Z(2010-03-13):
第二种接法我十年前用过,但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萤光类的灯具在火线未被有效切断的情况下,还有存在微弱的辉光现象,白炽灯不会这样,但安全也存在隐患,我这里叫这种装法是蛮人装法,八年前我已取缔,第一种装法才是正规的装法,不过是多用一条控线罢了,安全重于泰山嘛,第三种与第二种理论上完全一致,有相同的安全性,只要装得熟手,考虑今后维修方便,也是可行的。

网友AA(2010-08-01):
在出现少一根线的情况下要实现双控我用第2种。我跟人家改过3例了。

网友AB:
要好好学一下用电安全常识,开关是控制火线的,如果违反会付出代价的,人身安全是没有保证的,而且关了灯电表会走的,还是不要违反规律的。

网友AC(2011-04-02):
深受其害,我是电工,但被1.带电源的双控(里埋5根线)到2带插座的双控(3根线)给搞迷了。最后还是一个小工帮我用第二种方法搞定的,丢人丢大发了。。。。。。。

网友AD(2011-05-07):
第一种是免维护的,每个电工都可以直接更换,

如果是其他情况,那么大多数电工要分析每根线的作用,那是相当的纠结

我从来都不欣赏山寨电工的小聪明,

QQ:610689489

网友AE:
第二种:如果你去换灯泡的灯头时,灯头还带电的可能性是50%,也就是触电机率是50% !!应杜绝这种接法,保护生命!

网友AF:
第二种接法在同一个翘板开关的集中触点上就有L、N两条线接入,翘板开关的安全性本来就差,弄不好会在翘板上就把电压的L和N小弄短路了,所以不安全可靠

网友AG:
支持一下。很不错,学习过了。

网友AH:
百度的开关控制图

网友AI(2014-10-23):
买了一个双控开关插座  http://www.kedooo.net/hot.asp?i=1300-245  质量很赞,外观非常漂亮,高大上,很超值!

不说别的,光看这外观和手感,就知道这次买的东西很值。

插座也很不错,插拔都很顺畅!满意 O(∩_∩)O~安上很好看,家里装合适,与家里装修很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