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 5.0 CPR9怎么样配置冗余服务器

楼主(2009-08-05):
做了一个工程,上位机软件用的是SE 5.0,下位rslogix5000。上位机网络结构为2台服务器(s1,s2),4台客户端,服务器为冗余结构。现在的情况是客户端只能连接到s2上,当s2关机后不能完全切到s1上,检查好像是画面服务器(HMI Server)出了问题;数据服务器(Data Server),本项目用的是Rslink Enterprise没有问题,请问正确配置冗余服务器的方法步骤是什么,配置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与软件的授权有关系吗?谢谢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