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68ADI处理,;Q64DA(N)处理 一段程序怎么理解?

楼主(2009-08-05):
这是三菱的程序

X90为Q68ADI模块,

X0A0为Q64DA(N)模块,

麻烦大家帮我解读一个程序的意思,就是帮我翻译一下

菜鸟不胜感激!!!!

网友A:
应该是一段从模拟量模块读取数据放入D寄存器中,编程软件有专用设置软件,不需要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段从模拟量模块读取数据放入D寄存器中,编程软件有专用设置软件,不需要这么麻烦

朋友哪儿有针对Q68ADI Q64DAN编程的软件啊?三菱官方有没有?

网友B:
把 K11---K14的值读取出来我还懂 就是把通道里面的值读出来 可是后面几个参数是系统参数了 读出来有什么用?不懂不懂

网友A:
杨茂明工控网中有下载链接。http://www.ymmfa.com/,需要注册

网友C:
查看说明书上面的BUFFER memory,说得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