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高速伺服电机原理

楼主(2009-08-05):
请问n=60f/p适用与交流伺服电机吧
那五六千转甚至上万转的电机,速度是通过什么达到这个速度的呢
增加f吗?

网友A:
对于永磁交流伺服电机而言,表面上 n=60f/p 仍然成立,但是其中的 “f ” 只是速度控制的结果,而非控制速度的手段,这一点与变频调速有所不同。

网友B:
n=60f/p这个公式是异步电机的速度计算公式,即转速与电源频率有某种函数关系。而伺服电机(特指永磁伺服电机)的转速受限于电机本身(比如动平衡、轴承等),因为电机转速与电压(而不是频率,对电机绕组来说是直流电,就无所谓频率了)成近似比例关系

网友A:
n=60f/p适用于同步电机,同时也是异步电机的同步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永磁交流伺服电机而言,表面上 n=60f/p 仍然成立,但是其中的 “f ” 只是速度控制的结果,而非控制速度的手段,这一点与变频调速有所不同。

那么就是说如此高的额定转速工作的时候,工作频率被控制到很高的程度,才使得额定速度如此高,是吧

网友A:
恰恰相反,伺服是转速上去了,频率才相应的提高了。而变频器是频率上去了,转速才相应的提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恰恰相反,伺服是转速上去了,频率才相应的提高了。而变频器是频率上去了,转速才相应的提高。

能在进一步详细的解释下吗?

这个有点绕,伺服驱动出去位置环的话应该也属于 变频调速的范畴吧,频率的改变才能导致转速的改变。

网友D:
我们不太理解,波大师解释一下。

网友A:
波恩不是大师,只是业内工程师。

变频器驱动异步电机的原理是给电机绕组施加与目标同步转速 n 对应的某个频率 f 的电压或电流,从而产生气隙旋转磁场,拖动受感应的鼠笼转子以 n=(1-s)60f/p 的异步速度旋转起来。因此,变频拖动频率是“因”,转速是“果”。

伺服驱动永磁交流伺服电机时,在控制策略上存在以矢量算法为核心的电流环控制,可以实现力矩控制电流与磁场控制电流的解耦,在任意角位置实现目标力矩的准确控制,电机转动时定子绕组中驱动电流的相位和频率会由矢量控制自动实现对电机转子磁极的跟踪,无需专门考虑,其外在特性就像控制一台直流电机的力矩一样简单。伺服工作于速度模式时,只需根据目标速度和反馈速度的差调节和控制电机的力矩,所以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无需专门考虑电机绕组电流的频率,绕组电流的频率只是电机以某个速度运行时电流内环进行矢量控制捎带的结果。因此,伺服驱动转速是“因”,频率是“果”。

网友D:
明白了,谢谢大师,伺服电机调电流。电流是因,转速是果。

交流电机调频率,现在交流电机也矢量了,电流和磁场怎么理解?

网友A:
再次强调波恩不是什么大师,只是业内工程师!

看来还是没完全说明白。诚然,变频技术也早已突破了变频变压的传统技术,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已相当普遍。其实传统的变频器是根据设定的VF曲线,由目标旋转频率决定电压矢量的模长,也就是外在感受到的变频变压;经典意义上的矢量变频也是在算法上显性地给出电流矢量的目标旋转频率。直接转矩控制没有接触过,无法评论。

网友E:
普尔斯曼变频培训
http://www.pulse-m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