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利用AB5000模拟器及RSLINX连接intouch的方法

楼主(2009-08-05):
最近手头上没有PLC可以测试程序及INTOUCH的工程。

故想依靠RSLOGIX EMULATE5000及RSLINX(2.43专业版)与intouch通信测试PLC程序与intouch工程,

我已安装的软件有:RSLOGIX EMULATE5000, RSLOGIX5000,RSLINX,FSGATEWAY(SMC)

现在PLC的模拟好了,RSLINX也已经设定好OPC的TOPIC,并且通过AB自带的“OPC TEST Client”测试连接成功,并能读到模拟的PLC中的数据!

但是在intouch的SMC中设定好TOPIC后,有时能连接PLC中变量(在SMC中的Diagnostics\Structrure\(Group Name)\(Topic Name)路径下变量为绿色),有时却不能(变量为红色,或绿色+小红叉)

所以intouch中始终不能与PLC的模拟器通信成功!

请教各位,我的问题应该在哪?是哪的设定没有注意到?

若是以上描述还不够清楚,我可以附上我设定的图片截屏!谢谢!

网友A(2009-11-25):
你可以附上你的图片截屏我们共同研究学习一下!

网友B(2010-03-13):
不知道哪位高人可以解决?!

网友C(2012-12-05):
你好,我现在也是这个类似的问题,只是我现在使用WWclient测试都连接不上,我按照的OPClink在IO SERVER中,能不能给讲一下 你连接模拟量的时候是怎么配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