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SGDM故障!大家进来看看/非常头疼

楼主(2009-08-05):
我有3台安川伺服驱动器SGDM 10ADA  都是制动故障. 是用在数控车床上的 每次都烧制动电阻 原装内置的是60W50欧的

  我现在换成自己买的普通铝壳100W50欧的  还是烧制动电阻 ,线绕的也试过,就是不行. 而却每台都一样问题

  在家修没有电机   我用的是灯泡接在制动电组的接口(B1 B3)B2 B3也短接了  先开始一通电  灯泡亮 然后过一 会灯泡慢慢灭了

我把电关了  等上一 段时间在开电  灯泡又亮了   过一会慢慢灭了 .有时候灯泡不亮 等多长时间也不亮   拿到工厂去有时候用一 天制动电阻开始发烫  报故障(A30再生异常 A32 再生过载 再生能量超过再生电阻的容量.  有时候跳A40过电压  主电路DC电压异常高)   有时候一 装上去一通电就开始发烫 然后跳故障         就是这些故障 搞 的我头就疼   杀车管(1M15-060)我也换过 是好的   刹车驱动光藕(923)也换过 是好的    刹车电路也检查了 没什么问题.  拿去厂里了装机了  是好的  然后第二天就打电话说不行了

  所以请各位出来帮哈忙  帮忙解决哈   1 小弟在这谢谢你门了.

网友A:
技术支持一下 QQ957177760

网友B:
我用的是安川SGDM-15ADA根据你上述表明,应该是你的线路问题。

网友C(2010-03-19):
潇洒王子  你好!  我有台安川SGDM-15ADA  报A.F6  这个是什么故障?我在说明书上没找到这个故障代码!那位能否指点迷津!!!先谢谢了!

网友D:
我感觉还是刹车电路有问题,可能某个小元件失效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我把电路板西了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