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故障

楼主(2009-08-05):
我公司用的深圳阿尔法变频器,拖动132KW电机,一直运行正常,但今天启动时,在运行月20秒后,显示UV1故障代码,主回路欠压,但实际电压正常,请问怎样处理,先谢啦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住+,-直流端子运行变频器看电压是否真实下降低于400V,与显示的母线电压是否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