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直接与仪表通讯

楼主(2009-08-05):
组态王直接与流量计通过modbus协议如何通讯,在组态王设备配置里面找不到生产流量计的厂家,请问我应该如何通讯,读出实时和累积流量。

网友A:
既然是Modbus协议,估计是RTU吧,找个支持Modbus的设备即可,具体的点看生产厂家怎么定义了

网友B:
可以找组态王公司他们给你们作通讯呀

网友C:
流量计采集的是数字信号。。。信号要进行处理后才能传输到电脑上进行查询。。而中间这个处理过程是通过数据处理模块来进行的,一般情况下数据处理是通过安装在现场的远程终端单元(RTU)来实现的,该单元里就包含有通讯协议。。。因此,只要在现场安装该终端单元。。就可实现组态软件与流量计的直接通讯。。。

网友D:
把协议发过来 我帮你做驱动 pqrnd@163.com

网友E:
组态王用MODBUS的话是在PLC中的莫迪康下新建设备,标准的MODBUS协议。一般是用04号命令。如果流量仪的通讯协议是标准MODBUS的话,查看流量仪实时流量和累积流量的地址是多少,假设实时流量地址为1,累计流量地址为2,则在组态王的数据词典中新建变量地址为41,42.然后连接通讯。一般设备都是485的,所以最好用一个485转232的模块。

楼主:
6楼这位高手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