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尼变频器报警故障,说明书里没有

楼主(2009-08-05):
变频器上电显示F1.     1           F1      6                          此故障说明书里没有介绍

还有就是第二个F1后边没有点。帮我看看吧大哥大姐

F1是过流故障,但是后边的就没有了

检查过电流检测部分,确定是电流传感器坏了,换上新的后上电显示F1       6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A(2011-07-26):
F1.1厂家工程师说的是控制面板的连接线有问题,重新插一下,看有没有接触不好的

网友B(2011-12-21):
过流,检查电源有没有虚接的,抱闸是否能正常打开。变频器上有关导线有没有虚接的。

网友C:
这是外部控制电路故障!

-----------------------------------------

北京华泰恒昌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尼变频器总售后服务机构,专业维修科尼变频器,起重设备改造!

手机: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网友D(2012-02-22):
我们的一台科尼DMCS022F10PNO行车专用变频器,经常出现时好时坏的故障,加上驱动信号也能听见吱吱声,电磁抱闸打开了,测输出电压也有,且三相平衡就是不动,请大侠帮忙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应该是接触不良的故障,不知是什么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E(2012-11-11):
估计是没有校准电流传感器。

网友E:
我见过一次,就是电机总是断续启动停止,后来把变频器插接了一下,就好了。希望大家不要在胡研究了,这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