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激电机可以做发电机吗?

楼主(2009-08-05):
串激电机可以做发电机吗?如果可以需要改动吗?应该怎么改呢?

楼主:
各位高手们,前辈们,指导指导嘛。。。。。。。。

网友A(2009-10-03):
我曾想过这问题,应该不行,转子有两问题,1换向器不对,2绕组偏位,

网友B:
我曾想过这问题,应该行,转子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