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NCC程序老是运行到Tag logging Runtime时死在那?

楼主(2009-08-05):
我在单位系统里面考了一个现场在用wincc程序,可一放到自己的电脑里面老是运行到Tag logging Runtime时就运行不下去了,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1-11-12):
你的授权可能有问题 ,你自己检查一下!

不行就多加一些授权

网友B:
如果只为了编写画面,把变量记录不运行就可以了,最好的方法是用复制器复制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