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NCC运行到Tag logging Runtime就运行不下去?

楼主(2009-08-05):
我从单位烤了一个现场在用的wincc程序,在我电脑里运行为什么WINCC程序老是运行到Tag logging Runtime时死在那?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1修改服务器名

2存放文件的文件夹名不能用中文

3再试试:)

网友B:
用项目复制器复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