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触摸屏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09-08-05):
上面是我下载的过程,

传输线:一根USB转R232线加R232转25针,

其中USB转R232驱动程序安装好,我用上面的传输线,从这台设备FX2N-PLC下载程序一点问题没有

1,传输设置如下,检查没错

2,我查看了该触摸屏与PLC接线如下

为什么总是运行到以上的时发生错误,不能下载程序,是不是这样的线不适合PRO-FACE传输,要买一根专用的线,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都是用编程电缆传输的

没用过这种方法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B:
你的这个电缆是触摸屏和PLC通讯电缆,需要买条触摸屏的下载电缆,如果你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13975123043刘

楼主:
是不是要专门触摸屏电缆,我在淘宝网上看,没有这样的传输线,

我看我上面的线25针对USB ,

网友C:
楼主,你第一、二幅图都是下载的,而第三幅图是说通讯的,搞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你的RS232Z转25PIN线是做什么的,并没有看到你使用人机读取程序的通讯线缆

网友E(2009-10-28):
传输电缆没见这样的,可自制,具体图网上有,要用232芯片

网友F:
这样接是错的,错在你的理解错误,从右边的7,1,2,4脚来看是属于422通讯方式,三菱PLC的FX2N的接口是属于422通讯方式,而你误认为是232通讯方式。25pin这边是含有232,422,485三种通讯方式,也就是说25pin这边有三种接线方式,看你需要那种通讯方式,现在要么重新买一条25pin转422的,要么自己动手改接一下。怎么接请联系:深圳13528813797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专门触摸屏电缆,我在淘宝网上看,没有这样的传输线,

我看我上面的线25针对USB ,

网友A:
买条触摸屏电缆 不是很贵的

QQ 727815050

www.ytleader.cn

网友H:
可不可以用网线下载呢

网友I(2009-12-02):
要专门的线才有用,自己做不了的,

网友J:
fx2n我用过的好象是232的吧,而且是9针的

网友K(2010-06-17):
TP270-10西门子触摸屏,我们公司大量需要这个型号的屏,有货的朋友希望大家联系我们。定货号是:6AV6545-0CC10-0AX0 西门子的屏幕好的坏的我们公司都要,联系人黄工13713851076 QQ:370224462

网友L(2010-10-20):
如何打开普洛菲斯触摸屏无上载信息程序

网友M(2011-06-27):
我的普洛菲斯GP2501的触摸屏下载画面时电脑出现   “在GP文件中不能装载信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N(2011-09-11):
这个我也见个,普洛菲斯有一个地方设定了,要把它设定为人机连接。就还好。

网友O:
有专用的下载电缆GPW-CB02或GPW-CB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