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编码器连接到变频器其屏蔽是单向还是双向接地?

楼主(2009-08-05):
电机编码器连接到变频器其屏蔽是单向还是双向接地?

网友A:
单端接地,旋转编码器屏蔽线在旋转编码器内部没有接地,在plc或者变频器处接地

如果2端接地,对变频电机来说干扰很大

网友B:
比较理想的是,单端接地,也可以编码器端端接地,或其他设备端接地,看情况了,

要是两端同时接地,两端的电位差可能很高,会导致这个“屏蔽层地线”上有比较大的电流通过,导致小信号受到干扰!

楼主: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C(2010-03-03):
学习了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呢

网友D(2010-05-29):
您好!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蚀刻生产编码器内的金属码盘(光栅),如感兴趣,请联系:
联系人:胡阳
联系方式:13728363311
电话:0769-85556760

网友E:
两边接地都成保护接地了,晕.抗干扰的都是单边接地的啊

网友F(2010-07-06):
看一下编码器是不是有一根屏蔽线,如果有,一般已经在编码器端接地,变频器就可以不接了.

网友G:
那要是中间还有接线盒。那么接线盒这里的接地有如何处理呢?

网友H(2010-08-13):
 我们这里采用单边接地,但是涉及到中间采用端子排过渡时,我这里任然采用的是单边接地。编码器线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