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问题

楼主(2009-08-05):
想知道电磁阀是不是可以频繁启动,因为现在有一电磁阀在频繁启动后 造成汽缸动作不对 或者说动作变慢,是很慢的那种。平时不是频繁用好像没这个现象

网友A:
电磁阀是可以频繁启动的,但是你的设备上的气缸要跟的上,关于"有一电磁阀在频繁启动后 造成汽缸动作不对 或者说动作变慢,是很慢的那种".是你的气路系统被污染啦!使气路中的细微小孔被堵,运动件被卡住(主要是电磁阀的控制气孔,使电磁阀的阀芯不能滑动,阻碍了压缩空气的进入).还有气缸的活塞是否有破损窜气的问题??再就是气缸两端是否装有单向节流阀??开启口调节的是否合适???是否有污物卡住???还有重要的一条,气路进口的气源三大件(过滤器.调压器,油雾器)调节的正确吗???油雾器里有油吗??气缸是否缺油干磨擦???因素较多要逐一排除,不要单独盯在某一方面,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气路系统逐个排查!!!

网友B:
1楼说的不错,问题应该解决了

网友C:
电磁阀是可以频繁启动,你现在的问题是你的电磁阀磨损了,把电磁阀拆开检查一下就一目了然。

网友D:
同意1楼的说法,完全可以解决。我们也遇到内似的问题,也是这样解决

网友E:
电磁阀也是易损件,

网友F:
电磁阀进气侧有两个调节门,调节开启度,就可解决。

网友G:
避开电磁阀,直接供气给汽缸。看看动作是否还慢,就可以知道是哪个的问题了

网友H:
7楼说得对,这种方法很直观

网友I:
mac是每秒可以达到几百次的,你有没有装过滤?排气的哪里是否堵住了?

网友J:
先看一下执行机构怎么样,再能电磁阀,电磁阀的线圈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K:
可以,我们用的费思托电磁阀是每分175次运行4-6年以上没问题,国产不太清楚,建议你问一下厂家工作频率。你说很慢造成其他问题,建议你调整气流(同6楼),气压及检查气体回路。

网友L:
看一下消音器有没有堵,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排气慢的原因

网友C:
我来建议几点:第一步,1,把线圈拿掉,按住按钮测试若汽缸能正常工作,即:线圈损坏。2,若不能工作即汽缸,或阀损坏。第二步,查看气压,管路。第三步,若,汽缸损坏,把它拆开在活塞上缠上松胶带即可,若阀损坏,更换一个密封圈即可。

网友M:
我同意一楼的的看法,我们在现场也碰到的这样的问题。

网友N:
1楼、7楼、13楼的建议比较好,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好解决!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我来建议几点:第一步,1,把线圈拿掉,按住按钮测试若汽缸能正常工作,即:线圈损坏。2,若不能工作即汽缸,或阀损坏。第二步,查看气压,管路。第三步,若,汽缸损坏,把它拆开在活塞上缠上松胶带即可,若阀损坏,更换一个密封圈即可。

赞赏!

网友P:
电磁阀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Q:
电磁阀排除串气,漏气后,考虑查外部问题,外部压力,及风管,节流阀,或者汽缸自身问题与负载

网友R:
一楼楼主说的很好。基本就这些我们平时也经常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S:
问一下5VA 220V的电磁阀经常烧坏线圈是怎么回事?

网友S:
是不是5VA的我没记住,好像是

网友T(2009-11-15):
烧线圈是你把线圈从阀上取下来了.只要不去,或常时间通电.是没问题的.

网友U:
按照1楼的说法检查,问题不是很大,应该就是平时保养没跟上。

网友V:
可能是阀门卡死,我见过就有好几个

网友W: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是可以频繁启动的,但是你的设备上的气缸要跟的上,关于"有一电磁阀在频繁启动后 造成汽缸动作不对 或者说动作变慢,是很慢的那种".是你的气路系统被污染啦!使气路中的细微小孔被堵,运动件被卡住(主要是电磁阀的控制气孔,使电磁阀的阀芯不能滑动,阻碍了压缩空气的进入).还有气缸的活塞是否有破损窜气的问题??再就是气缸两端是否装有单向节流阀??开启口调节的是否合适???是否有污物卡住???还有重要的一条,气路进口的气源三大件(过滤器.调压器,油雾器)调节的正确吗???油雾器里有油吗??气缸是否缺油干磨擦???因素较多要逐一排除,不要单独盯在某一方面,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气路系统逐个排查!!!

学习ing

网友X:
对:动力勇 关于引用模具老兵 的回复内容:电磁阀是可以频繁启动的,但是你的设备上的气缸要跟的上,关于"有一电磁阀在频繁启动后 造成汽缸动作不对 或者说动作变慢,是很慢的那种".是你的气路系统被污染啦!使气路中的细微小孔被堵,运动件被卡住(主要是电磁阀的控制气孔,使电磁阀的阀芯不能滑动,阻碍了压缩空气的进入).还有气缸的活塞是否有破损窜气的问题??再就是气缸两端是否装有单向节流阀??开启口调节的是否合适???是否有污物卡住???还有重要的一条,气路进口的气源三大件(过滤器.调压器,油雾器)调节的正确吗???油雾器里有油吗??气缸是否缺油干磨擦???因素较多要逐一排除,不要单独盯在某一方面,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气路系统逐个排查!!!

学习ing

内容的回复:

根据楼主描述的现象:我认为有可能是动力气压力跟不上或活塞密封件有损。先导阀动作不灵活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Y:
对于电磁阀来说,压缩空气的质量尤为重要。压缩空气的含水量和细小颗粒应严格控制。对空气干燥机有要求。压缩空气中含水量必须严格控制。最好在排水阀处装上自动装置。

网友Z(2011-08-04):
亚得电器是一家国外多家知名电器的中国总代理机构.其代理产品包括有: 意大利OLAB 电磁阀、安全阀;MA-TER压力开关;瑞士ELFO的 水过滤产品等
等. 这些零部件被广泛用于的家电咖啡机,蒸汽清洁机,蒸汽烫斗,榨汁机,工业上的空压机、切割机、模温机、焊机等。tel:0755-
86110041qq:120845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