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恒压补水远传压力表怎么连接

楼主(2009-08-06):
我有1台ACS400系列ABB变频器想做恒压补水,还有1快远传压力表.我不知道怎么连接表和调试变频器内部PID,请老师指教谢谢,该学生接触变频器时间不长,希望老师指教,谢谢大家了我的电话13578972216

网友A:
看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B:
远传压力表三线分别对应:1---ACS.ACOM,2---ACS.AI1,3---ACS.+10V

网友C:
模拟量上...........

网友D:
我也正为这个着急,ABB510的设定值调不出来,只能看明天现场发挥了。

网友E:
ABB的给定值,必须通过5K的可调电阻从外部给定

网友F:
ABB510给定可以内部设定,面板设定,外部给定,4010

=0面板 4010=19内部(4011值) 4010=1/2   AI1/AI2给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远传压力表三线分别对应:1---ACS.ACOM,2---ACS.AI1,3---ACS.+10V

也有压力表是1---ACS.ACOM,2---ACS.+10V,3---ACS.AI

网友G:
最好用万用表测量下,按照楼上的接线,调试的时候有问题可以修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