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变频器维护需要注意的几点

楼主(2009-08-06):
买电器网的用户经常反应,随着变频器使用得越来越多,遇到的问题也显现出来。本文分两期从变频器的应用环境、电磁干扰与抗干扰、电网质量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变频器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及改进建议,以提高变频器使用寿命。本期介绍电磁干扰对变频器的影响及应采取的措施。

  随着通用变频器市场的日益繁荣,其年用量与日俱增,但是变频器在不同的运行条件下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导致其使用寿命缩短及其附属设备的安装、调试、日常维护及维修工作量也相应增加,从而给用户造成了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

  在现代工业控制系统中,多采用微机或者可编程控制器(PLC)控制技术,在系统设计或者改造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变频器对微机控制板的干扰问题。由于用户自己设计的微机控制板一般工艺水平较差,不符合电磁兼容性(EMC)国际标准,在采用变频器后,产生的传导和辐射干扰,往往会导致控制系统工作异常,因此需要采取下述必要措施。

  1.良好的接地。电机等强电控制系统的接地线必须通过接地汇流排可靠接地,微机控制板的屏蔽地,应单独接地。对于某些干扰严重的场合,建议将传感器、I/O接口屏蔽层与控制板的控制地相连。

  2.给微机控制板输入电源加装EMI滤波器、共模电感、高频磁环等,可以有效抑制传导干扰。另外,在辐射干扰严重的场合,如周围存在GSM、或者小灵通基站时,可以对微机控制板添加金属网状屏蔽罩进行屏蔽处理。

  3.给变频器输入端加装电磁干扰(EMI)滤波器,可以有效抑制变频器对电网的传导干扰,加装输入交流和直流电抗器,可以提高功率因数,减小谐波污染,综合效果好。在某些电机与变频器之间距离超过100米的场合,需要在变频器侧添加交流输出电抗器,解决因为输出导线对地分布参数造成的漏电流保护和减少对外部的辐射干扰。

  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采用钢管穿线或者屏蔽电缆的方法,并将钢管外壳或者电缆屏蔽层与大地可靠连接。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添加交流输出电抗器时,如果采用钢管穿线或者屏蔽电缆的方法,增大了输出对地的分布电容,容易出现过流。当然,在实际应用中一般采取其中的一种或者几种方法。

  4.对模拟传感器检测输入和模拟控制信号进行电气屏蔽和隔离。在变频器组成的控制系统设计过程中,建议尽量不要采用模拟控制,特别是控制距离大于1米、跨控制柜安装的情况下。因为变频器一般都有多段速设定、开关频率量输入输出,可以满足要求。如果非要用模拟量控制时,建议一定采用屏蔽电缆,并在传感器侧或者变频器侧实现远端一点接地。如果干扰仍旧严重,需要实现DC/DC隔离措施,可以采用标准的DC/DC模块,或者采用对v/f转换光隔离,再采用频率设定输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