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自停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09-08-06):
造气炉供水泵使用的JP6C—T9系列高性能数字式变频器(45kW)采用开环控制,由变频器控制水泵转速,可保证气化炉冷却水供应,满足生产要求,实现节能。

. 但由于水泵电机安装现场环境恶劣,空气中含腐蚀气体,特别是气压低时,空气湿度大,变频器在运转过程中常发生自停,严重影响生产。
初步分析原因如下。
1.变频器内部元器件存在软故障,在恶劣环境中其带载能力下降,导致自停;
2.电机传动负荷过载,使变频器跳闸;
3.变频器输出布线环境恶劣过电压,造成变频器自停。
由于变频器自停时,自保护功能显示故障代码为FL,内容为短路、接地、过电流、散热器过热等。依据这一现象,首先检查变频器自身的绝缘性能,结果正常。检查水泵电机传动装置,无机器故障,不会造成电机过载。检查变频器两只冷却风扇,运转正常,散热器也不会造成过热。经反复检查未见异常,但故障依旧。
由于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连接电缆存在着杂散电容和电感,其受某次谐波的激励而产生衰减振荡,造成传送至电机输入端的驱动电压产生过冲现象。过冲电压在绕组中产生尖峰电流,引起过热,造成变频器跳闸。这一过冲电压的大小和时间随着水泵房自身环境的干湿程度和空气流通程度变化,使得变频器自停的次数和时间无规律性。

为了彻底解决变频器频繁自停问题,将变频器至电机的输出电缆由穿铁管改为PVC管敷设,并缩短了变频器连接电机的电缆长度,实际运行表明改造效果理想,未再发生变频器自停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