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U系列PLC MODBUS通讯指令

楼主(2009-08-06):
通过MODBUS指令,PLC可方便的与变频器通讯。

MODBUS指令只能用于COM1通信,若D8126=20h,COM1协议为MODBUS-RTU主站(指令);若D8126=30h,COM1协议为MODBUS-ASC主站(指令);

楼主:
        MODBUS指令有两种,一种符合MODBUS RTU协议,一种符合MODBUS ASC协议,通过D8126确定。用哪种指令由从站所支持的协议格式定,若从站两种协议都支持而用户要求较快速的通信,建议选用RTU协议。两种协议只是通信格式不一样,对用户编程都一样,下面仅就RTU协议做说明。
        MODBUS指令可以同时存在多条并且全部被驱动,系统内部会协调指令的顺序执行,MODBUS协议要求无论写还是读,从站均需要有应答(广播除外)。一条MODBUS指令可能需要执行较长时间,一般需要多个扫描周期。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指令被驱动,但不一定被执行。
        若存在多条MODBUS指令,其执行顺序是这样的:从开机开始,扫描第一条被驱动的MODBUS指令,若扫描到,把该MODBUS的参数记录下来,在后台执行。执行完后,返回用户程序,从刚执行的MODBUS指令位置开始扫描下一条被驱动的MODBUS指令并执行,周而复始。

楼主:
指令格式:RS(ADDR&CMD,REGADDR,REGLEN,DATABUF)
ADDR&CMD:从机地址和MODBUS功能码,高8位表示从机地址,即目标设备地址。低8位表示MODBUS功能码,由标准MODBUS协议定义,目前支持功能码有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f,0x10。具体含义请参照标准MODBUS协议或目标设备MODBUS协议。
REGADDR:所要读或写的从机线圈(1位)或寄存器(16位)地址,取值参考从机MODBUS协议。可为元件或常数
REGLEN:所要读写的从机线圈或寄存器个数,可为元件或常数
DATABUF:只能为D元件。本机用于存放数据的起始寄存器,即数据缓冲区。缓冲区长度与REGLEN相关,至少取1。若MODBUS命令为读,指令成功执行完后,把从机数据读到缓冲区中,若MODBUS命令为写,把缓冲区发送给从机。用户在设计程序时需要计算缓冲区长度,预留足够的寄存器作缓冲区。

楼主:
相关状态标志
M8122:MODBUS指令执行状态指示,OFF时表示指令执行完毕,ON时为执行中。若M8122为OFF,且指令在一个扫描周期内能流有效,M8122置为ON,系统将会把指令参数记录下来,转入后台执行该指令的通信要求。通信执行完后,当再次运行到此指令的位置时,无论该指令能流是否有效,均会把M8122复位为OFF,立即扫描下一条能流有效的指令,记录指令参数并转入后台执行该指令的通信要求。
M8123:指令通信情况指示,ON表示通信异常,OFF表示通信正常
M8063:指令错误指示,错误码存于D8063。
D8063:错误码

楼主:
例子1:不断的读从机地址为100的寄存器,数据存于D10
初始化:
D8126 = H0020 设定通信协议为MODBUS RTU指令
D8120 = H0081 设定COM1通信格式为:9600,8N1
D0 = H0103 Addr&Cmd从机地址为01和MODBUS命令码为03,读寄存器
D1 = H0064 RegAddr要操作的从机的寄存器地址
D2 = H0001 RegLen要操作的寄存器的个数
D10 Buf本PLC数据缓冲区,本例中读命令通信成功后数据存于D10
梯形图如下:

楼主:
执行结果:开机后,PLC不断读从机地址为100的寄存器,通过COM1发送以下一帧数据(16进制):01 03 00 64 00 01 C5 D5
01:代表从机地址,D0 的高8位
03:MODBUS命令码,D0的低8位,意义为读从机寄存器
00 64:所要读读从机寄存器地址,D1的值
00 01:所要读的寄存器个数,D2的值
C5 D5:CRC校验码

楼主:
若从机也是H1U/H2U系列PLC,设定为MODBUS RTU从站协议,梯形图如下:

从机正确响应数据帧(16进制):01 03 02 51 00 85 D4
从机把D100(寄存器地址为H0064)发给主机
01:代表从机地址
03:MODBUS命令码
02:表示回复2个字节的有效数据
51 00:寄存器数据,即D100 的值
85 D4:CRC校验码

楼主:
例子2:用三条MODBUS指令,分别的读从机地址为H0064,F001和F805的寄存器,数据存于D10,D20和D30中
梯形图如下:

楼主:
执行结果,PLC通过串口COM1依次循环发送以下三帧数据(16进制):
01 03 00 64 00 01 C5 D5
01 03 F0 01 00 01 E6 CA
01 03 F8 05 00 01 A5 6B

楼主:
回复:从机仍然是H1U/H2U系列PLC,设定为MODBUS RTU从站协议,梯形图如下:

从机响应
对第一帧数,从机响应数据帧为(16进制):01 03 02 51 00 85 D4
意义是:从机把D100(D100寄存器的地址为H0064)的值H5100发给主机
对第二帧数,从机响应数据帧为(16进制):01 03 02 00 00 B8 44
意义是:从机把T1(T1寄存器地址为F001,参见H1U/H2U系列PLC MODBUS从站协议)的值H0000发给主机
对第三帧数,从机响应数据帧为(16进制):01 83 02 C0 F1
意义是:读寄存器错误
01:从站地址
83:读寄存器错误
02:错误码,地址错误,原因是地址HF805的寄存器不存在
C0 F1:CRC校验码

楼主:
与汇川变频器通讯同理,CRC,通讯顺序控制等该指令已自动完成,用户只需要写上指令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网友A:
看上去,和三菱有不同。三菱是需要用脉冲发出RS指令并且必须要,一条发送接收完成才可以跟住下一条。汇川是自动排顺序发,只要接通就会自动排队,免了好多的麻烦。但是modbus应该是半双工,广播收发的形式。如果可以学canbus全双工,那么就会很快了。我现在走5个基站,已经好慢了。

楼主:
canbus也是半双工的,但是可以无主从通信,且通信速率快,最高可达1Mbps;RS485(modbus协议)是半双工,主从通信方式,最高速率115.2Kbps;RS485通信速度大约是CANBUS的十分之一。

网友A:
原来如何。我理解错了。工业以太肯定可以全双工

网友B(2010-05-12):
2. 读输入寄存器
功能码:04
数据起始地址:30001~30008
说明:读取输入数据
数据说明:读取的是十六位整数或无符合整数
地址
描述
说明
第1路模拟量输入低16位
第1路模拟量输入高16位
高16bit为0
第2路模拟量输入低16位
第2路模拟量输入高16位
第3路模拟量输入低16位
第3路模拟量输入高16位
第4路模拟量输入低16位
第4路模拟量输入高16位
第5路模拟量输入低16位
第5路模拟量输入高16位
第6路模拟量输入低16位
第6路模拟量输入高16位
第7路模拟量输入低16位
第7路模拟量输入高16位

我的模块是地址格式是这样, 请大侠回复,怎么读。

网友C(2012-01-06):
楼主能不能写一个can通信的汇川plc做从站的例子啊!谢谢

网友C:
希望能发我邮箱!blue_sky_gjb@sina.cn

网友D(2013-10-31):
楼主能把这份资料发到我邮箱吗 390437699@qq.com 谢谢~!!!!

网友E(2014-09-07):
汇川PLC,与汇川22台变频器485通信,启动停止反应特别慢!不知道为什么!15964609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