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断路器嗞嗞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8-06):
我这一台11kw电机,运转时断路器嗞嗞响 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赶紧换掉,小心单项烧电机

网友B:
有可能是触点接触不太好,

网友C:
触点打火,赶快更换断路器。

楼主:
能说说具体原因吗,为什么触点接触不好会有响声

网友D:
自保线电压不足<380V>

网友E:
这下你麻烦了,断路器坏掉了,可能是触头的接触不良导致打火,产生的响声。

网友F:
可能是电机电流超过了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太多了吧。断路器也应该很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