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U/H2U系列PLC MODBUS从站协议

楼主(2009-08-06):
        支持MODBUS协议功能码0x01,0x03,0x05,0x06,0x0f,0x10;通过这些功能码,可读写的线圈有M,S,T,C,X(只读),Y等变量;寄存器有D,T,C。

楼主:
线圈编址

线圈:指位变量,只有两种状态0和1。在本PLC中包含M,S,T,C,X,Y等变量。

楼主:
寄存器编址
寄存器:指16位或32位变量,在本PLC中,16位变量包含D,T,C0~199;32位变量为C200~255

楼主:
说明:
通过MODBUS访问C200~C255段32位寄存器时,一个寄存器作两寄存器看待,一个32位寄存器占用两个16寄存器空间。比如用户要读或写C205~C208这4个寄存器,MODBUS地址为0xF70A(0xF700+10),寄存器数量8(4*2)。
32位寄存器不支持写单个寄存器(0x06)功能码。

网友A:
那么应该用那个写和读?

楼主:
支持MODBUS协议功能码0x01,0x03,0x05,0x06,0x0f,0x10;通过这些功能码,可读写的线圈有M,S,T,C,X(只读),Y等变量;寄存器有D,T,C。

这些功能码的意义需要参考MODBUS标准通信协议。

简单来说:

功能码0x01(01):读线圈

功能码0x03(03):读寄存器

功能码0x05(05):写单线圈

功能码0x06(06):写单个寄存器

功能码0x0f(15):写多个线圈

功能码0x10(16):写多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