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风叶的型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8-06):
能从电机的型号中,知道电机风叶用什么的型号不?再有电机风叶的型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电机风叶的型号应该是根据电机的型号而定的,比如Y132-2。有的风叶适合于极数不同的电机使用,比如有的风叶上面有Y132-2,4等。说明既适合于2极的也适合于4极的。认识粗浅请指教

网友B(2010-05-04):
知道了电机的型号比如Y112M-2,如果不知道此电机风叶的型号,想要购买的如何提申请? 如何知道电机风叶的内径,外径,有计算方法吗?

网友B:
附加:其实只要用数显尺测量一下就知道了,只是想要是有计算公式就更好了

新麦子~!

网友:
都是配套的有型号的~!嘎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