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系列屏的2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06):
1.最新版B系列软件Screen Editor V2.00.12下载后瑞星杀毒,杀出一个毒,怎么回事?

2.以前用A系列屏直接和DTC-1000温控表通讯,只要设置控制器为Delta Controller AscII就可以在B屏上设置通讯地址等参数就可以了,很方便,不用经过PLC,现在B屏不行了,控制器只有Delta DVP PLC,不能选择了,定死了。导致通讯参数不能在屏上设置一下就可以用,变的很麻烦。用B屏和DTC-1000通讯要怎么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