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速计数器与伺服编码器反馈到PLC的脉冲数不相等

楼主(2009-08-06):
给伺服发1310720个脉冲(编码器分辨率为131072),编码器输出脉冲为4000,也就是电机每转一周编码器输出脉冲数是1000,脉冲频率是80K,电子齿轮比为10.

但C251读的数不是100000。速度慢的时候C251是100000,速度60K以上时就少100000几十个脉冲。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之间有个比例?

网友A:
既然速度慢的时候没问题,速度快了有问题,那么几确认一下"高速"到底是多高的速度吧

楼主:
速度为60K以上时会少几十个左右脉冲

网友A:
确认一下,PLC的计数器能支持到什么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确认一下,PLC的计数器能支持到什么速度.

高速计数器最大计数频率是200K。

网友A:
脉冲频率高了,计数就不对,您还是检查您所有接口的实际频率吧.

网友B:
PLC的计数器能支持的输入脉冲频率是有限制的,三菱FX-2NC也就20K哦!松下FXP-40T最大50K。“但C251读的数不是100000”-----估计楼主的PLC是三菱的FX-1N/1S/2N/2NC一类的,那应该不能超过20K,而且如果有多个计时器输入,那还是总计不能超过20K,留给单个的计时器的输入信号频率范围就更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