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插狗后还是运行30分钟就退出,如何处理?

楼主(2009-08-06):
插狗后还是运行30分钟就退出,如何处理?

网友A:
检查是否在工具菜单下的工程安全管理中选中了“锁定软件狗”,
如果选定了该选项,而插的加密狗非原来锁定的狗,则只能运行30分钟。
将软件狗插上,在工具-工程安全管理-锁定软件狗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