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死机问题

楼主(2009-08-06):
我以前用海泰克触摸屏PWS6600S-S型号一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最近买了台新的,试机后发现有几次死机现象,
死机后屏幕左是角显示:91 00000001-80003F80字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断电重启后触摸屏又可以正常工作,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以前我用的机子都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机型号和程序也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新的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A:
屏幕左上角出现的这个91一般都表示人机内部记忆体冲突,请问目前使用的ADP软件版本是多少?

可否在使用前将指拨开关3、4拨到OFF的位置,根据提示,进行硬件自检,当检查到Flash Rom完成以后,将3、4拨回,然后断电上电,重新下载程序(下载固件及应用),这样再与PLC通讯试试。

欢迎加入HITECH技术QQ群:79363760

网友B:
一般都是第一次下载程序的时候没有选择:‘下载固件及应用’选项造成的

楼主:
第一次下载程序的时候是选择:‘下载固件及应用’

楼主:
对:福娃贝贝 关于

屏幕左上角出现的这个91一般都表示人机内部记忆体冲突,请问目前使用的ADP软件版本是多少?

可否在使用前将指拨开关3、4拨到OFF的位置,根据提示,进行硬件自检,当检查到Flash Rom完成以后,将3、4拨回,然后断电上电,重新下载程序(下载固件及应用),这样再与PLC通讯试试。

欢迎加入HITECH技术QQ群:79363760

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用的是ADP6.2版本,重新下载后现还没出现问题,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C(2011-06-03):
海泰克PWS5610T-S人机,上载应用时的密码多少啊

网友D:
各位前辈请教:PWS3160-FTN由于电池失效,换电池后屏幕左上角出现:92   180F9005   39D5D34000426DB4(F764348A00427240)后死机。不知是何原因?是否是用户画面程序丢失造成?先谢谢各位!

网友E(2012-02-05):
可以考虑是产品质量问题,因为新的触摸屏也会出现死机现象,我们这边使用的两台海泰克触摸屏运行了好几年都良好,打售后服务问问。

网友F:
重新下载固件试一下;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