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内阻的困惑!

楼主(2009-08-07):
我们总是在讲电流源和电压源,其中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电源内阻的问题,上学的时候老师也是讲你只要记住电压源与外界负载连接你认为内阻是和外界负载串联;电流源与外界负载连接你认为内阻是和外界负载并联,得出结论就是电压源要求内阻越小越好,电流源要求内阻越大越好!并没有讲这是为什么?我就一直困惑,内阻这个东西到底对电源的影响是什么?为什么要内阻和外界负载相匹配电源输出才能达到最大功率?请各位大侠,多多讲解一下!

网友A:
为什么要内阻和外界负载相匹配电源输出才能达到最大功率?请各位大侠,多多讲解一下!

这不适合动力电,如果动力电是400V,达到最大功率时,电压是要降到200V的,根本不行,一般只能降到380V,

我就一直困惑,内阻这个东西到底对电源的影响是什么?

产生电压降,产生热量。

网友B:
电压源的要求是稳压,电压源内阻越小,电压源本身分压越小,工作负载的压力才稳定且接近标称值

电流源的要求是稳流,电流源内阻越大,自己分流越小,工作负载得到的电流才稳定且接近标称值

至于那个最大功率问题,是运用数学知识推理出的一个结论,实际应用很少,因为电源本身消耗的功率当然越小越好,一般不统计到总功率中去的

网友C:
总算碰到一个搞理论的。

XW:知音呀!为什么要内阻和外界负载相匹配电源输出才能达到最大功率?

东方:你想,如果你的负载电阻和内阻比较很大很大,几乎没有电流,P=UXI=0,相反,如果负载电阻和内阻比较很小,相当于短路,电流虽然很大,但电压为零,功率也为零!

XW:那怎样才能得到最大功率呢?

东方:只有采用折中主义,负载和内阻半斤对八两最好。

XW:看来孔子提倡中庸之道是符合电工原理的啊!

东方:这个孔子可以不懂。

XW:为什么这不适合动力电?如果动力电是400V,达到最大功率时,电压是要降到200V的,根本不行。

东方:基本原理是到处适用的,动力电也不例外。因为一般情况不是追求最大功率,而要讲究提高效率。就是达到最大功率时,效率只有50%。其他电源也是一样,动力电也没有什么特殊。

XW:你说一般情况不是追求最大功率,那有没有什么时候也用到最大功率原理?

东方:那当然有啦,普遍规律嘛。例如线路长,压降大的时候,灯不够亮。我们可以用调压器提高电压,以增大负载实际功率,但这是有限度的,当你的等效负载电阻等于线路内阻时,就是你可以得到的最大功率。如果还不够亮,就不可能用调压器提高电压了。

XW:是的!有一年大家都用调压器,结果线路电压越来越低。还是不行。增容以后才好了。

东方:增容就是降低电源内阻,有效提高功率容量。

网友A:
什么时候要用到最大功率原理?

过去的扩音机,输出端子标:8欧,250欧,,,,。要阻抗匹配,喇叭才最响。

楼主:
看得我一头雾水啊!太过高深啦

网友D:
2楼,3楼说的不错。

网友E:
东方先生讲的通俗易懂,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深入浅出】

【XW:知音呀!为什么要内阻和外界负载相匹配电源输出才能达到最大功率?
东方:你想,如果你的负载电阻和内阻比较很大很大,几乎没有电流,P=UXI=0,相反,如果负载电阻和内阻比较很小,相当于短路,电流虽然很大,但电压为零,功率也为零!
XW:那怎样才能得到最大功率呢?
东方:只有采用折中主义,负载和内阻半斤对八两最好。】

网友F(2009-10-16):
电源内阻怎么测得呢?

网友C:
XW:书上说,把电压源短路,这时电源的电阻就是内阻,叫戴维南定理。用欧姆表就能测得吧?

东方:那不行!你怎么短路电压源?直接用欧姆表测也不行,要烧表的!可以加负载测压降来判断。

XW:加多大的负载呢?

东方:那要从实际出发,先测空载电压,理论上讲加负载后,如果负载和内阻一样,电压就降到空载电压的一半。

XW:那好,我就逐渐把负载加重,同时测负载上的电压,等到它电压降到一半时,把负载电阻拆下来,用万用表测一下就不会烧电表了。

东方:是的,但是,有时这样做有困难,比如是动力电,能让它降到一半吗?

XW:不行不行,那非烧了不可。

东方:所以就不要加那么重的负载,只要它的电压下降10%也行,这时我的负载上的电压就是总电压的90%,也就是内阻压降的九倍……

XW:我知道了,所加负载电阻就是内阻的9倍。

张羽:看得我一头雾水啊!太过高深啦 !戴维南也错啦?电源内阻的困惑!

网友G:
“内阻这个东西到底对电源的影响是什么?”

1、电路由电源和负载构成;

2、电路分成内电路和外电路两部分,电源电路就是内电路;

3、电流通过的电源内电路时也有电阻,这个电阻叫内电阻;

4、电流在内电阻上同样要消耗电能发热;

5、作为电源,这种内阻上的消耗不仅是一种无益无谓的浪费,而且会使电源本身温升,严重时会损坏电源!

6、电源的内阻是实实在在导体电阻!

网友G:
“什么要内阻和外界负载相匹配电源输出才能达到最大功率?”

1、电源的功能有两种情况:

1)一种功能是作为负载的能源,既我们说的电力电源;

2)一种功能是作为负载的信息源,既我们说的“信号源”;

2、作为电力电源,我们希望电源内阻越小越好,即内阻消耗要小,而输出要高,既效率要高;

3、例如供电系统,作为电源的发电机、变压器等要内阻小。

网友G:
4、作为信号源,我们要求输出的信号功率越大越好,例如我们要喇叭的声音“洪亮”;

5、什么时候信号源的输出功率最大,既喇叭最响?

7、在信号源内阻一定的情况下,当负载的电阻大于内阻时,且越来越大时,虽然内阻消耗的能量小于负载,但总信号功率下降,负载得到的信号功率要下降,用数学的观点说就是“减函数”;

网友G:
9、在信号源内阻一定的情况下,当负载的电阻小于内阻时,且越来越小时,虽然总信号功率上升,但内阻消耗的能量大于负载,负载得到的信号功率要下降,用数学的观点说就是“增函数”;

10、在信号源内阻一定的情况下,只有当负载的电阻等于内阻时,内阻消耗的能量等于负载的能量,负载得到的信号功率最大,是总信号功率的50%;

网友G:
11、在信号源内阻一定的情况下,只有当负载的电阻等于内阻时,内阻消耗的能量等于负载的能量,负载得到的信号功率最大,是总信号功率的50%,用数学的观点说就是“最大值”;

网友G:
“电压源要求内阻越小越好,电流源要求内阻越大越好!并没有讲这是为什么?我就一直困惑”

1、在对复杂电路分析求解时,我们要把实际电源电路等效化间成理想电源;

2、实际电源的主要参数就是内阻和电动势;

3、而理想化的电源有两种:

1)一种是电压源,在电路中有不变的端电压,又叫恒压源;

2)一种是电流源,在电路中有不变的电流,又叫恒流源;

网友G:
4、把电路中的实际电源直接换成理想电源,是不等效的;

5、可以把实际电源等效变化成一个电压源串联一个内阻,或者等效成一个电流源并联一个电阻;

网友G:
6、经过等效变化,使电路的各元件之间的关系变成间单的串并联关系,从而把复杂电路化成简单电路;

网友G:
“电压源要求内阻越小越好,电流源要求内阻越大越好!并没有讲这是为什么?”

1、如何理解“理想的恒压源、恒流源”呢?

2、我们大家都知道实际电源:

1)有内阻;

2)有不变的电动势;

3)在电路中端电压、端电流随负载而变化;

网友G:
3、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把实际电源等效化成“理想的恒压源、恒流源”?

1)当电路的负载电阻与内阻相比大的多,或者说内阻小的多可以忽略不计时,可以看成端电压恒定的电压源;

网友G:
2)当电路的负载电阻与内阻相比小的多,或者说内阻大的多到无穷大时,可以看成端电流恒定的电流源;

网友G:
4、举例说,在三极管放大电路中,集电极电流与负载大小无关,可以看成电流源;

5、“电压源要求内阻越小越好,电流源要求内阻越大越好”的说法不妥,应该说成:

1)内阻越小的实际电源越接近恒压源;

2)内阻越大的实际电源越接近恒流源;

3)或者说恒压源可以理解成内阻越小越好的实际电源;

网友G:
4)或者说恒流源可以理解成内阻越大越好的实际电源;

网友C:
引用刘志斌:作为信号源,我们要求输出的信号功率越大越好,例如我们要喇叭的声音“洪亮”;只有当负载的电阻等于内阻时,内阻消耗的能量等于负载的能量,负载得到的信号功率最大,是总信号功率的50%,用数学的观点说就是“最大值”;

-------------------------------------------

东方:按刘志斌的说法,喇叭的能量等于内阻消耗的能量,喇叭得到的信号功率最大,是总信号功率的50%。但是,电工学告诉我们,推挽放大电路的效率,是78.5%,这最大功率,不就超过了刘志斌“用数学的观点说就是‘最大值’”吗?

网友H(2009-11-17):
电压源 与电流源实际存在吗 是理论的产物吧!!!

网友C:
电压源与电流源实际存在的。实际存在的电源,既可以看成是一个电压源,又可以看成是一个电流源。当然它们都是实际存在的。

网友I:
刘志斌

同志

请你以后回答问题

断断续续

好吗?

这样

虽然很

但是

我们

看着不是

舒服

啊!

合作!

回答的还是很不错的哦!

网友C:
是的是的!但你哪儿去找刘志斌呀?

XW:是不是回帖不加分,他就不来了?他曾经积分高居榜首,靠的就是“断断续续”法。现在不行了。

东方: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怕是碰到什么事儿了。

网友J(2010-07-02):
那工业电的电源内阻是怎么测的啊?

工业电的电压不稳时 又怎么去测?

等DX解答

网友K:
老刘说的有道理的!

网友K:
现在的问题是,

怎么能用数学方法来计算  ?

网友C:
引用 网友J:

那工业电的电源内阻是怎么测的啊?

工业电的电压不稳时 又怎么去测?

等DX解答

这个帖子都过去快一年了,老刘也失而复得。楼主的的困惑也应该解除了吧。

XW:joker911先生问工业电的电源内阻怎么测?

东方:先测空载电压,再测带负载时的电压和电流。

XW:例如,空载时,三相相电压是230V,加上100A电流后,电压是220V,内阻是多大?

东方:R=U0-U /I =10/100=0.1Ω

XW:如果电压不平衡呢?

东方:每相分别算。

网友L:
L

理想的电压源是没有内租的,可是实际中都存在内阻,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电压源装置,都是由导线矽钢片等物体做成的,比如发电机、变压器等,线圈是由导线制成的,它是一个电感元件,理论上的线圈是纯电感元件,可是实际上线圈是含有内阻的电感元件,矽钢片再薄还是有厚度的,在交变磁场下也会产生微小的涡流,它会产生热量,造成能量的损失,这也是形成内阻的因素之一,导线的电阻就不用说了。。。这就是现实中的电压源为什么都含有内阻的道理。怎样侧内阻呢?

1、用一块高内阻高精度的电压表先测电压源的空载电压 Uo,再给电压源加一标准的大负载电阻 R,且将一块高精度低内阻的电流表串入其中,通电后,用电压表测R两端电压 U,读出电流表的电流值 I, 计算内阻R0为:

Ro = (Uo -U) / I

网友M(2011-12-02):
大家请看上面这些公式。

网友M:
对:东方 关于

电压源与电流源实际存在的。实际存在的电源,既可以看成是一个电压源,又可以看成是一个电流源。当然它们都是实际存在的。

内容的回复:

两位高手,过来讨论。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关于4)或者说恒流源可以理解成内阻越大越好的实际电源;

两位高手,过来讨论。